楼主(2006-02-12):
我是农民在外做汽修工,想用一个旧汽车发电机给在山区的老父发电照明.24V低压汽车发电机改成250V的发电机.能不能改呢?如能请各位大师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A:
[灌水]
发出24伏的交流电,进行整流,然后再逆变成220V。

网友B:
只用个变压器也可.拿去整流桥.引出三端子.接入三相30V/220V变压器/功率视电机功率,1KW左右.就可以了.定转数使频率保持50HZ左右..输出及三相220V/380V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能不能直接在电机绕组上改呢?

网友B:
能的.不过那线绕组端整型.要求较高.空间小.不易操作

楼主:
长风大师谢谢你,能不能说一说怎么接线法呢?这个汽车发电机是三相交流的1000W,电压24V,电流40A.请你在百忙之中回复一下.

网友B:
朋友.不用客气!那需要重新下线整型的.不具备专业电机手法是有些难度的.还要重新核算匝数.绕组布置.简便方法就是我上述的加个仨柱或三个单相变压器就行了.有逆变器也可.成本高些.效率低些

网友B:
自制变压器也不复杂.做的话你可找些普通变压器锡钢片.漆包电磁线.我再给你核算具体数据..

网友C:
长风大师高手呀!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QQ413699627

网友B:
旭日东升  . ysp2770.朋友呵.受不啦啦.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苦电工而已呵.哪敢称大师呀.我Q382896065高兴.能交到你们朋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