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星三角转换中KM1,KM2,KM3,在星形启动转换三角形启动的时候不是必须要换相吗?(U,V,W接W,U,V),这是什么作用啊,我书上看不到啊.哎....起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啊...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换相是靠三个接触器来实现的,其中两个接触器是互锁的,也就是分时接通的。

网友B:
你去买一本试图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只不过你要实际操作一下

楼主:
谢谢兄弟,我想问明白的是换相的作用?....指教

网友C:
不知所云

网友D:
不是换相,而是电机线换接法,启动是接成星形,可降低启动电流,正常运转切换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E:
电工基础上有,前两天我也正在研究,接了半天线,是越接越糊涂,不过道理我还是懂的,你再好好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F:
画个三角形接线图就明白了,首尾相接

网友G:
6楼说的是对的!同意 顶一下

网友H:
换相是为了保证星角接法的相序一致,要不然那可就咣咣的

网友I:
起动时接成星型.运行时切换到三角形.切换时星型接法时的马达3个头输入电源接法不变,3个尾(Y的中点)从短接改成接三相电源,三相电相位不能接错.否则起动失败.

网友J:
太高深了
没有见人家这样问 过?

网友K:
我好像记得不是换相,而是用接触器来改变电机的连接方式.你明白星形和三角形接法,就应该明白星三角启动呀,那只不过是用元件自动转换来代替你用手来来改变接法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想问明白的是换相的作用?....指教
作用就是星型启动电流会低80%,便于启动所带的负何!换三角型运转说简单点就是有马达才有力气!星型是无力的~

网友M(2006-04-05):
同意11,13.14楼的说法.

网友N(2015-01-09):
把3个线圈的草图画出来,慢慢分析吧

网友O:
把其中那个角形接触器看成电机接线柱的连接片就好理解了。不用考虑换相,会把自己搞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