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现想改造一台老设备,在已有电机上加装绝对式编码器,但电机主轴上已无位置安装,想加在风扇后面,但以前没装过,所以请教各位这样做可行吗?可行的话,应注意什么问题,请赐教!!!

网友A:
如果电机和丝杠直联 ,就安丝杠上; 电机和丝杠通过齿轮传动,就通过齿轮安装编码器

网友B(2006-04-12):
将码盘与狭缝分别安装在转轴上和固定的基座上即可,就是俗话说的散装式,要注意轴向串动不能大,否则码盘和狭缝会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