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为什么我设置强制ON没反应,有高手回答吗?我用的PLC是FX2N-64MR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这个点被用过了。

楼主:
所有点强制都不起作用,有人试过吗?听说是不是要装模拟器才行啊?

网友A:
对呀,用gx simulator 6.0吧,不行再说

网友B:
如果你强制的是Y节点,需要先在软体或者硬体上使PLC STOP,后才可强制。
如果是内部节点,直接强制即可。

网友B:
模拟器只是模拟你所编译的程式,一般是在你没有接PLC的情况下使用。
我们一般都不用它,扫描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