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如何保存串口的实时数据,不知道怎么做?vc有这样的例子,不知道vb有例子没有?

网友A:
你上网找一下吧,大把的例子是用VB写的

楼主:
没有啊,我已经用google搜索了了好几天了,都没有发现用vb写的如何保存串口实时数据的例子,你能帮我吗?

网友B:
好象不难,取出后写入文本文件,数据大的写进数据库

楼主: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所以这对我来说,很难。我做的是:plc每5秒采集一个数据已经能正确显示在vb的文本框上了。

但现在我想每5分钟保存一个数据,怎么做,以便做实时曲线,望朋友能指教啊。

网友C:
vb的好象资料是比较少,很奇怪,你怎么不用vc呢?现在用vb的人本来也很少啊

网友D:
写数据库吧,上次帮一个朋友做的数据采集板就是用RS-232把数据传送到上位机,我用VB写的程序,数据保存进了ASCESS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数据库吧,上次帮一个朋友做的数据采集板就是用RS-232把数据传送到上位机,我用VB写的程序,数据保存进了ASCESS数据库.

eastzsp:你好。我不知道怎么写啊,能不能提供详细一点的源代码,因为我是一个新手,所以做起来很难,我想我的报表应该是这样的:比如时间为:1:05  1:10 1:15......1:55  2:00..........等时间来保存数据。

网友E(2006-03-15):
就是就是,不懂大家多帮助,我也是新手,那想问下各位,数据采集卡进来的数据是不是一般都存到变量,然后变量送界面显示,或者直接存到access报表内??????多谢

网友F:
用VB做232串口和MODBUS规约的网表如何连接.

网友G:
你在接收数据的时候肯定写了代码让他显示在界面上对吧,只要在那写上将其记入数据库的代码就可以了啊,具体的可以到www.csdn.net的vb论坛搜索,那里有很多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