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请问:JO2型电机可否用变频器调速?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想关键是你如何设置变频器,如果是经常低频运行就要注意电机的散热,当然,变频器的输出最高频率不能高于电机的额定频率。

其它注意事项还请高手列出!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Y系列为B级绝缘 而JO2
型为E级绝缘,有何区别

网友A:
我没有记错,B级比E级的绝缘要好,也就是说B级的电机更适应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网友B:
JO2的电机已经很老了,这样做就像你去逼一个80的老头去跳高,准备给他收尸吧,恭喜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