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一台进口变频电机,铭牌数据:
电压:230V/400V    电流: 171A/99A
接法:三角形/Y        功率:55-90KW
定货要求是90KW,变频范围50-95HZ,现在加变频运行到77HZ,电流100A,实际电源接法为星形Y,电机外壳温度已经到70度左右,现在不敢再加负荷。
现在怀疑电机配错了,不是90KW,而是50KW,各位大侠,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77Hz状态,电机的功率是多少?知道吗?50Hz以后,电机是恒功率运行吗?表面温升70度还是可以的,只要不超过80度就安全。

网友B:
电动机有烟味吗?负载是啥啊?

网友C:
将电机接为:三角型

楼主:
谢谢各位,事情今天清楚了,是厂家搞错了,把90KW的发成了5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