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FN2N 的PLC后面有一个FN2N-2AD的模拟量模块,请问如何将模拟量的数值读入PLC,应该用那些指令?
如果外部是标准电压信号程序怎么写?
如果外部是标准电流信号程序怎么写?

楼主:
高手请给一点说明吧

网友A:
看看就明白了!
                 我也干这行!!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的特殊模组的buffer memory的地址,地址是插在基板的哪个槽上规定好的。
然后用mov指令去读就好了!

楼主:
总之,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C:
FROM  TO指令是读写特殊模块的语句,FROM是读,TO是写.

楼主:
搞清楚了写给大家
LD    M100
TO      K0     K17   H0     K1   ;设置通道号
TO      K0     K17   H2     K1   ;设置开始读取模拟量数据
FROM      K0     K0     K2M400     K2  ; 取模拟量数据
MOV      K4M400       D400        ; 放到D400中

精度是0-4000

网友D:
这个问题是很好搞定的,你可以去看书,很快就搞明白了,你记住搞清指令是最重要的,你如果连这个也搞不清的话,你就不要再搞这一行了。我可以给你搞示一下就是先用MOV,再用CMP再用PROM  。先搞清模块号。寄存器号。然后进行下下数据转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