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现场和工控机前测量都有电压,并且查表为正确值,但是一接到工控机上就显示最大值,量程300,经过替换法,把偶\导线\输入板都换了,现象依旧(同一块板,其他点正常).请高人指点,谢谢!急...

网友A:
是不是24v电源的事?

网友B:
通过上面的说法,可以排除电偶和导线的问题,这样问题应该出在工控机上,一般是工控机本身存在干扰,大家应该都有被工控机电着的经历吧,一般的都会有漏电现象,可以把工控机外壳接地.应该能排除点影响.

网友C:
我碰到过干扰,显示偏差较大,接地也有可能。不过300度不应该使用热电偶。软件设计查看没有,如果分度号不对也会显示错,或者就是接触不好,可以对通道做个测试。

网友D:
楼主不必换板子,直接和测量正确的点掉一下,我认为不是此PLC点坏,就是PLC程序及画面的事!

网友E:
换个热电偶试试。

网友F:
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出现的??

网友G:
如果是直接热偶输入板,检查输入型号是否与热偶匹配。如果是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入,检查24V电源,看输入要求的是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

网友H:
请门楼主用mV发生器送过信号吗?如果mV发生器送出的领带是对的,加一个隔离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