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3):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6RA70调速器,S7 400的PLC,只有三个模块,电源模块,CPU模块,通讯模块。出现了这样一个故障:首先是PLC无法和电脑通讯,也就是说电脑上接受不到PLC的数据信息(比如曲线等),但是PLC并没有报故障,仍然运行,不影响生产,停了一次电后,再次送电时,PLC就保故障了,CPU模块正常,5V和24V电源指示正常,CPU模块EXTF指示为红色,通信模块INFT指示为红色,程序不运行。
    后来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故障,过程是这样的:在上一个故障出现后,我们将电源模块上的FMR故障信息复位健复位后,然后断电重新送电,问题就出现了(好像FMR复位不会对电源模块有这样的影响吧),电源模块的电源指示灯也不来了,就是5V和24V电源指示,后来保模块拆开后,模块输入电源220V正常,并测量到电源模块内部硅整流桥输出也有,为直流300V,整流桥之后我们能力有限,就无法在测量了(因为此电源模块为3层印刷板)。
   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个问题我们估计是存储卡中的程序出错,但是现在无法上电,具体的问题也没法查。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重新找一个400的来试一下。顺便说一下,电源模块的电路板已仔细检查过了,用肉眼没有发现有什么电容或电阻或二极管等什么东西有烧坏的现象。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难道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CPU模块EXTF指示为红色,通信模块INFT指示为红色,程序不运行。
这是可能是网络故障!
后来的故障应该是电源模块的故障吧.
另外建议检查一下背板,看看外观和插针什么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估计是存储卡中的程序出错:这样的错误不会影响电源模块的!
我们也用S7400,有机会沟通一下:QQ66069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