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求肋]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或者探头?
布料生产线,欲测生产布料的长度,布料很光滑,有没有一种非接触式的可以测得其长度的传感器?
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先行谢过了。

楼主:
看来,这样的传感器怕是还没出世吧。
大家也可以帮我看看,用其他什么办法可以测得其布的长度啊。

网友A:
有!布匹滚轮传感计数器专用的。

网友B:
厚度均匀的话可以用PLC计算啊,用PG测卷轴转速,偶从事冷轧钢板的,长度就是这样算的.
不过计算相当复杂!

楼主(2006-03-16):
用滚轮式传感器不行,误差太大.
四楼的大哥,你的办法也许可以一试,谢谢啦.
只是这样算出来的结果,误差会比滚轮式传感器的小一些吗?

网友C:
可以在传动电机上安装一个编码器,测量速度,在通过卷筒直径计算。关于计算问题,在计算机中编个小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4楼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