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欲测水箱里液体的液位,液体无粘度,但有腐蚀性,温度在100摄氏度左右,量程:0-1m,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该选用怎样的液位传感器?
    暂不考虑其精度。
    先谢了。电话:13724510203

网友A:
是用于测量还是定位?

网友B:
可以用超声波的!!!!

楼主:
用于测量。
用起声波的不行,介质温度太高。超声波的达不到这个要求。
也有人建议我用测压力的传感器来测,是在箱底装一个引压管,在引压管和另一端装上测压力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会根据所测压力自动换算出液位。可问题是这种办法也只能适用于弱碱弱酸的介质。
请教各位,有没有可以测强碱强酸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C:
光纤测距传感器

楼主:
光纤测距传感器可以满足我上述所有要求吗?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有何优点?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包括价格)
如果不便,可将价格发到我的邮箱:www.sjf-9@hotmail.com
谢谢。

网友D:
罐体是固定的
还可以采用称重做换算的方法来测量

网友E:
若是常压可以用气体导压投入式液位计,若为压力容器可选用射频,磁翻板的均可,罐内温度为100度,肯定有气体挥发,用超声波的不会太好使,010-84833021-1021

网友F:
可以试试磁致伸缩液位计,

网友G:
我有一款外测液位计,测量液位不用开口,将测量头直接贴在设备外壁就可以直接测量,不过有200毫米的盲区。

网友H:
用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探极是316L不锈钢杆外边裹的聚四氟乙烯,耐高温高压。价格也不贵。

网友I:
选二线制远传磁性浮子式翻板液位计,强碱强酸都可以。与显示仪表连接。选宇电AI-501AV24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
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D:
可以考虑电容式
昆仑成都公司

网友J(2006-09-14):
谁有连续显示浮球式液位的资料,要防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