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三菱PLC的故障现在有点多了,不知大家用的怎样?
我一年用10来套FX2N系列,3,4套Q系列。感觉和几年前的质量要差些。以前我的输出是不要继电器隔离的,直接用PLC的继电器输出,现在继电器一般一年要坏3%,我也只好加隔离了。
                 我也干这行!!

网友A:
深有同感

网友B:
不过做系统通常输出端口加中间继电器的,这样对PLC本身的使用寿命也有好处的.我单位的进口设备(日本)都有加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C:
我一直都是用继电器隔离的,并且我在输入输出都加了保险丝。。

网友D:
现在的继电器是没有老型号的PLC内的继电器质量好,还是加中间继电器省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