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我们单位现在经常停电,但发电机只有200KW,而我们有电动机很多个,有30KW的循环水泵两台,用自耦降压,65%的抽头;
还有30KW的引风机一个,采用星三角启动,
还有鼓风机15KW,星三角启动
还有7.5KW的水泵,还有5.5的电机,均直接启动
还有照明系统,办公系统
现在问题是有时启动电机跳闸,现在领导问俺到底咱的发电机可以启动多少电机?
我个人不很清楚,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因为你是发电请尽量不要起动30KW的循环水泵电机。还可以采用功率补偿的办法看看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建议,但是冬季天冷,俺这是沈阳,零下20多,锅炉开必须开两台循环水泵,所以问题便在于,循环水泵启动情况下,究竟还可以带多少个电机不会把我们的发电机烧了,几十万的东西,烧了责任可不小???请指教呵呵

网友B:
不要小看照明系统的功率;你的发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以及在没有停电时正常情况下电流是多少?发电机运行的时候功率因数很低吗?

网友C(2006-03-24):
先动三个30的,从大到小,基本上可以,但有两个百分之八十,还有124KW,你的电机达到了,118KW,就不用开照明啦!!!!!!!!!!!!呵呵,本人非专业人员,是个刚毕业学生·

网友C:
还有电机启动电流过大,冲击电网,是正常的,所以要先开大的,在开小的,不能乱的,

网友D:
照规定可能过载10%运行1小时,承受1.5倍过电流历时30S以上

网友E:
上面各楼说的都有一些道理,但是你们可以改装变频器控制系统这样的话全部启动都没有问题的,去报个方案给老板吧!可能会得个奖励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面各楼说的都有一些道理,但是你们可以改装变频器控制系统这样的话全部启动都没有问题的,去报个方案给老板吧!可能会得个奖励呢?
yes!

网友G:
看表啊,不行就拉!哈哈!

网友H:
首先,你们单位的功率因数是多少,还有,你们单位发电机设定的使用率是?%,然后才能计算出它能带多少负载

网友I(2006-05-12):
同意楼上的。

网友J:
算电流,考虑起动电流及功率因素等

网友K(2006-07-17):
这要看你的办公和照明系统的负荷是多少,如果不考虑办公和照明,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全起,但是要注意启动顺序和启动时间,应先启动大电机等运行平稳之后,再起动下一台,如果电机的负荷较小可以考虑安装软启动或变频。

网友L:
全开也没问题,这是是实践出来的,我厂40KW发电机带50KW的油牙机,还有13KW的天车2部也没问题,就是柴油机死的快点>

网友M:
30KW的改成变频器驱动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