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读出来之后再怎样转化成时、分、秒、年、月、日,

小弟刚接触300的,现在有个工程要用到很多时间来控制,不知道怎么下手。OB35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我刚接触,看资料有说的不是很明白,所以请大家帮忙了,
先谢了1!!!

网友A:
用系统功能 ,sfc0设置系统时间, sfc1读系统时间,读上来的八个字节,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毫秒高二位、毫秒的低二位(前四位)+星期(后四位)。同样你可用sfc0将你要设置的时间设置到300系统中!

网友A:
OB35为时间中断,多少毫秒中断一次!

楼主:
好了,搞定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