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在Pro-face触摸屏中追加页面后,接着在三菱A系列PLC中对页面所需要输入参数的地方赋予数据寄存器地址,但是却在调试时发现,从触摸屏中输入的数据后可以在触摸屏显示出来,却不能在plc的数据寄存器反应出来(进行实时监控时不能看见数据移送),请教各位大大,此类问题是出在数据寄存器分配上还是在程序本身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先来记号

不清楚,不知道

楼主:
如果有大大知道的话,请教一下小弟!

楼主:
大家知道在江苏或者上海是否有比较正规的关于PLC的培训机构呢?

网友B:
检查一下触摸屏设置的地址,还有程序本身,是否程序将变量的值给自动复位了,这东西应该设好就好用。

楼主:
"是否程序将变量的值给自动复位了"
以上这点提示的很有可能,先去检查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