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电源要110V60HZ如果用变频器频率升高了电压也升高了,我测过50赫兹的时候电压有420V左右,我用MF47万用表测的,请问各位打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什么设备?很多电器50-60都可以用的。

网友B:
我看了!他应该是用的日本或美国的仪器,因为在别的国家有用这样的标准的,这个可以利用市面上买的电压转化装置,现在有这种产品,不过这样的外国产品在出口中国时一般都改成我们的标准电压了,看看设备里面有没有选择电压选项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