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4):
各位大侠: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干扰的问题,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有做好,情况如下:台达7.5,PLC控制,所试的项目:接地,屏蔽线,PLC电源加滤波器。现象为干扰模拟量的输入。有这方面的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无法解决,(三肯变频、松下PLC)
最后改成开关量的了,运行至今

网友B:
[精]
加个电容再接地,0.1uF,就够

网友C:
看来楼上是高手。治理噪声身怀绝技。

楼主:
[原创]
请问楼上,通过电容接地如何操作,是变频器直接通过电容接地吗?

网友D:
模拟输入两端并104K电容,0V接不接地视现场情况而定.
这种方法只能解决很小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干扰没有实质性的做用.

网友E(2006-04-08):
我用松下的PLC的A/D模块采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但是干扰太大,数字跳要很频繁,请问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F:
试一下在装一个A/D转换器!

网友G:
可以在模拟输入两端并电阻也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H:
输入线采用双绞线,或者直接把现成的线对绞.
走模拟量的导线与变频器的线分开布置

网友I:
是什么干扰啊?故障报警还是频率不稳?
先判断出大概是哪方面的干扰源,从干扰源下手.比如常见的变频器与接触器共同一个电源,容易故障报警,可以在接触器线圈两端接个104的电容.
从变频器下手,还是上面那个例子,先确定变频器是否真报警,如果肯定只是干扰,那么就把那故障屏蔽掉吧,一般是把检测故障的那个硬件设施屏蔽掉,这个方法最彻底,坏处在于如果以后真有故障也不会报警,所以一定要确定现场环境是否真会有那种故障产生.
其他杂七杂八的措施就一起加上吧,屏蔽线啊,接地啊......有比没有好咯.
再请教个问题,有谁熟悉HCPL-316J光藕?上面这个例子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问题,我想从电路方面改进,可是试了很多方法不行,有熟悉的朋友请留个言,偶下次好请教.
偶是菜鸟,说不清楚不要怪偶啊.占用楼主的宝地了,哈哈

网友J:
走模拟量的导线与变频器的线分开布置
比较赞同这个  单纯加电容效果不明显

网友K:
[原创]
如果变频器和PLC之间的地电位不同,就会出现干扰整个系统的电噪声。你可以在连接变频器和PLC的控制电缆两接地点之间安装一条均衡电缆,应可以解决。如不行(或控制电缆较长)请将PLC一端的屏蔽层连接一个100nF的电容后再接地。祝成功!

网友L:
可以尝试着多几个接地点
避开动力线

网友M:
h呵呵  ,请问你的控制线边上有没有动力线啊

网友N:
试过,效果不明显.不是本质的解决

网友O:
查看是什麼干擾,如是電源問題,在電源源側加裝電抗

网友P:
调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