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35KV变压器做耐压试验时做到了85KV,60S。这个从规范上看应该没有问题。但现在是我们的避雷器在标称电流下的残压不超过134KV,也就是说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哪我们的额定35KV的避雷器还能保护35KV的变压器吗?

网友A:
当然能,不然避雷器成了短路器了,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KV变压器做耐压试验时做到了85KV,60S。这个从规范上看应该没有问题。但现在是我们的避雷器在标称电流下的残压不超过134KV,也就是说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哪我们的额定35KV的避雷器还能保护35KV的变压器吗?
应该不能起保护作用!但不清楚你的是工频耐压试验还是其它什么?!避雷器残压是不能大于电器设备标准雷电冲动全波耐受电压的71%,电机除外,书上看到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