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我用的是GP2500触摸屏,采集设备为三菱FX2n—plc,使用软件有proPB3,Gp-web,pro-server with studio.
现希望proface软件能够提供OPC服务,以便和其他软件形成整合信息平台。
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进行通讯设置。

网友A:
说得太不具体了
Pro-server只能提供OPC Server的平台,还可以提供OPC交换数据的基本指令.但是你不说清楚你的要求水能知道你想做什么事情.

网友B:
楼主就找楼上的跟你做。他功能强大。

楼主:
综合实时信息系统整合要求

一、软硬件要求
要求贵方系统中有DDE、OPC软件接口或输出动态文本文件,并且可通过DDE或OPC接口获取系统中的所有监测数据。综合实时信息系统服务器和贵方系统主机通过以太网连接,系统要求留有网络适配器。

二、配置文件
有DDE、OPC接口或输出动态文本文件后,另需提供配置文件(文件名为Dev.txt),格式如下:
Dev.txt 文本文件是一个描述数据点配置信息的文件,当一个数据点的配置信息被改动之后,配置文件dev.txt必须被重写以保证配置文件内容为最新版本,当生成一个配置文件后,配置文件dev.txt应被上传到一个由我方提供的的ftp服务器。
一个dev.txt文件内容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本文件第一行(全局描述)” ,另外一部分是“数据点具体描述字符串定义”

(1)文本文件第一行(全局描述)
子系统ID(系统标识号,参照ID的定义),时标(生成dev.txt文件的时间),开入点数,模入点数,累计点数,控制点数(如果系统不需要控制,这项值就使用缺省值0),控制流程数(如果系统不需要控制,这项值就使用缺省值0),控制类型Item(如果系统不需要控制,这项值就留空),控制编号Item(如果系统不需要控制,这项值就留空),控制握手Item(如果系统不需要控制,这项值就留空),控制命令返回Item(如果系统不需要控制,这项值就留空),保留;

子系统ID号为:
1:  安全生产监控
2:  皮带控制系统
3:  通风机控制系统
4:  变电所监控系统
5:  井下水泵控制系统
6:  工作面及顺槽控制系统
7:  主提升控制系统
8:  选煤厂控制系统
9:  矸石山控制系统
10: 副井控制系统
11: 压风机房控制系统
12: 人员车辆监测系统
13: 矿井水处理监控系统
14: 锅炉房控制系统
15: 35KV变电所监控系统
16:6KV变电所监控系统
17----1024  待定义
例子:
4,2005-03-05 15:22:30,10,6,1,0,0,,,,,0
描述:
4 是变电所监控系统id号;
2005-03-05 15:22:30 是时间戳;
10 是开关量个数;
6 是模拟量个数;
1 是累计量个数
(2)数据点具体描述字符串定义
    我方从贵方服务器上获取的数据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关量,一种是模拟量(连续量),另外一种是累计量(开关量信号需要累加时为累计量)。
1、开关量点描述
协议格式
Tag 名称,数据点名称,数据类型 ,停描述,开描述 (一个数据点一行描述,如果某个描述项没有,则留空)
例子:
Device1.PA100_1_IN4,1号进线断路器位置,28,分闸,合闸
2、模拟量点描述
协议格式
Tag 名称,数据点名称,类型,工程单位,高量程,低量程,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一个数据点一行描述,如果某个描述项没有,则留空)
例子:
Device1.PA100_1_Ia,1号进线A相电流,14,A,800,0,,,,
3、累计量点描述
协议格式
Tag 名称,数据点名称,类型,工程单位(一个数据点一行描述,如果某个描述项没有,则留空)
例子:
Device1.PA100_1_Gs,提升钩数,20,钩
备注:
Tag 名称:OPC或DDE中的Item名称;(字符串)
数据点名称:点的名称;(字符串)
工程单位: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字符串)
高量程,低量程:该点的量程范围;(浮点)
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该点的门限;(浮点)

类型(整数)(本系统定义类型如下):
1:一氧化碳 2:风速 3:温度 4:瓦斯  5:风压 6:负压 7:水位8:速度9:煤位           10:流量 11:高低浓   12:有功功率  13:无功功率  14:电流 15:功率因素16:频率  17:电压 18:有功电量 19:无功电量 20:钩数21:产量  22:开停 23:开关24:煤仓空满 25:风门 26:风机  27:风筒  28:状态  29:刀闸  30:过卷31——255:自定义

三、数据文件
  如果采用的交换方式为ftp文件方式,需要提供动态变化的数据文件,并能将产生的数据文件上传到ftp服务器上。数据文件名为rtdata.txt,文件格式如下:

文件头(一行):系统ID,日期,数据个数,设备文件修改标志,保留,其他
设备文件修改标志:当设备修改时,此次标志置1,下一周期又置为0.
数据体:
Tag 名称(唯一,与设备文件Tag 名称一一对应)
数据(开关量:{0(开),1(关)} 三态量{0(正常),1(停止。。。),2(断线(。。。。))},模拟量{浮点值}),
状态(整数(0-255))

状态位:
(开关量的变化0代表开,1代表关。详见《瓦斯监控系统数据交换标准》)
按位来表示数据的状态    字节1字节
1个状态字节
7位 6位 5位 4位 3位 2位 1位 0位
传感器
故障 暂
停 不巡
检 分站故
障 超量
程 调
校 断
电 报

00000000   正常
00000001   报警
00000010   断电
00000100   调校
00001000   超量程
00010000   分站故障
00100000   不巡检
01000000   暂停
10000000   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故障:由于传感器故障的原因,导致的数据不正常
暂停:  人为的设置,传感器处于暂停状态
不巡检:由于分站不参加巡检而导致的传感数据不正常
分站故障:由于分站故障的原因,导致的数据不正常
超量程:被测对象已经超进了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调校:正在对传感器进行调校,其数据不是真实情况的反应
断电:传感器的测量值超过了设定的断电值
报警:传感器的测量值超过了设定的报警值

例子:
1,2005-03-06 11:31:03,64,1,0,0
Device1.PA100_1_IN1,0.4,0
Device1.PA100_1_IN2,3,3
Device1.PA100_1_IN3,1,5
Device1.PA100_1_IN4,0.8,129
Device1.PA100_1_IN5,0.8,65

一个生成好的dev.txt文件应该有如下格式:
4,2005-03-05 15:22:30,10,6,1,0,0,,,,,0
Device1.PA100_1_IN1,1号进线遥控位置,28,不遥控,遥控
Device1.PA100_1_IN2,1号进线本地位置,28,非本地,本地
Device1.PA100_1_IN3,1号进线弹簧储能,28,未储能,储能
Device1.PA100_1_IN4,1号进线断路器位置,28,分闸,合闸
Device1.PA100_1_IN5,1号进线手车工作位置,28,试验,工作
Device1.PA100_1_IN6,1号进线手车试验位置,28,工作,试验
Device1.PA100_1_IN7,1号进线A相短路,28,未短路,短路
Device1.PA100_1_IN8,1号进线C相短路,28,未短路,短路
Device1.PA100_2_IN1,综掘工作面遥控位置,28,不遥控,遥控
Device1.PA100_2_IN2,综掘工作面本地位置,28,非本地,本地
Device1.PA100_1_Ia,1号进线A相电流,14,A,800,0,,,,
Device1.PA100_1_Ic,1号进线C相电流,14,A,800,0,,,,
Device1.PA100_1_IaB,1号进线A相保护电流,14,A,,,,,,
Device1.PA100_1_IcB,1号进线C相保护电流,14,A,,,,,,
Device1.PA100_1_Ua,1号进线A相电压,17,KV,10,0,,,,
Device1.PA100_1_Ub,1号进线B相电压,17,KV,10,0,,,,
Device1.PA100_1_Gs,提升钩数,20,钩

楼主:
二楼的老兄,上面就是我提到的信息系统整合要求。他要求我们将使用的触摸屏数据以OPC服务接口的形式提供给他们使用。请指明如何与他们合作实施。多谢!

网友A:
最近没时间

网友C:
pro-server產生的文件就是OPC;太長時間沒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