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JO2型电机是什么样的电机,
是否可以采用变频调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去看电机选型手册吧,是异步电机,现在叫Y系列了

网友B:
比较老的型号,在89年就已经停产。
可用目前的Y系列电机代替,不过功率要适当加大。比如JO2--11KW的电机用Y系列代替就要15KW。

网友C:
是Y系列之前的电机系列.现已淘汰了.在JO2系列以前还有JO系列.对了在Y系列和JO2系列之间还有过一段JO3系列.这是我所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