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我公司采用V型锥节流装置测量气氨总管流量,用两套标准孔板测量支管流量,但两者误差达到10%,V型锥偏高,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A:
一般来说,用两种原理不同的一次元件测量流量都存在误差,也看安装位置和设计是否合理,测量元件软件修正也是一个问题。自己一点小见解。不知是否对。

楼主:
LYL2003你好!安装位置没有问题,累计流量计都是用的3095质量流量计,按说误差不应该超过5%?请各位指教.

网友B(2006-07-23):
V锥用的是国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