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小弟在这请教各位大虾   !!
我们单位的功率因数的补偿老是不太正常电费好高啊!!!!正观看电容柜的工作发现只要投入一组就显示超前了,我单位的变压器是120KW 而用电只有15KW左右  三相用电也是不太平衡A相大多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网友A:
你的变压器余量太大,供电局罚款是难免的.如要改善,只有先将三相负荷接成平衡,其次将投入的电容换小的,最好请专业人士来检查一下.

网友B:
如果只有 15KW  最好换个变压器  拆除所有电容器
因为变压器自身同损 铁损```很费啊
 电容器根本无用武之地

网友C:
用电负荷太小,还有就是把A项的用电负载卸一点到低的一项,使三相平均,还有就是换小一点的变压器.你们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06-04-17):
有点正常了
我把三相平衡了一下  功率因数保持在0.80左右  但是一但接上电容就是超前了   那好像只有换一下电容了是吗反正变压器是不能换了!!!!?????

网友D:
电动机的话15千瓦7.5千乏电容足够用了     那么小的负荷不用也罢  电容并不能把有功降下来也就是说电容补偿和你交的电费没关系  该交多少还交多少  只能提高你变压器的负载功率[电感负载]  降低无功电流

楼主:
电容容量千乏和F 法拉  是怎样换算的????!!!

网友E:
主要是变压器容量太大,用到变压器80%是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