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我公司是一家供水企业,想对电机进行改造,目前我公司有低压电机和高压电机,已经有了低压变频供水,你说在以后我技改中是用低压变频还是高压变频好呢???

网友A:
功率大的系统,当然是高压的好,应该从成本的角度去算帐。

楼主:
公司情况是这样的:安装一台350kw电机,配备一台4000kw变频器,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用低压,那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同时低配电器的铝排也不够,最多只有750A容量的,(因为已经有其他电机在运用了),你说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A:
那就高压呗,不过不太清楚为什么350kW的电机,要配4MW的变频器呀?你是不是笔误了?

楼主:
是的,是400kw的变频器,kdrjl:你说多大kw以上的电机应该用高压变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