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公园里的音乐喷泉是如何控制的呢?有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吧!

楼主:
转贴

以下是对《关于音乐喷泉的控制》的回复:
共有12人回复 分页: 1
真实的心:     用PLC ,变频器的多段速

王磊111:      大多使用PLC和变频器来控制的

huyie:   谢谢两位的回复.
那随着音乐的旋律变化喷泉的形状也在变化,又是如何设计的呢,两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呢?

PHONI:  把音乐信号转变为可调的电信号,就是说,电流(或者电压)信号是随着音乐的强弱进行比例变化的信号。将这个电信号送给变频器控制水泵转速。

小同学:  音乐和喷泉的变化几乎同步,我想从变频器到电机没有反应这么快吗?

PHONI:  几乎同步!这个没问题!

huyie:
   请问PHONI:如何将“音乐信号转变为可调的电信号”?通过什么变换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还是阀的开度?

IREX:    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4039

杨胜利: 你可以找我公司;只要使用我公司变频器;提供免费技术支持

huyie: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有收获。
  但还是有一点奇怪:喷泉有时向上射,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呈直线,有时呈弧形,又是如何控制的呢?

PHONI:  回HUYIE,是通过传感器将音频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的,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而不是阀门.另外喷泉的方向是受管路的方向控制的,呈现的花样是受水压和管路的方向共同控制的,有时候你看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水柱,但是不同花样,其实是一个地方的不同管路出的水。

网友A(2006-12-30):
来这里看看,会对你有所帮助
http://i.thec.cn/leasun/
音乐喷泉控制系统
领尚音乐喷泉控制系统软件硬件
http://www.mftpr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