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我的仪器房里电源插座是用的"保护接零"即地线与零线短接,请问空气压缩机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会不会烧坏.再一个我怎样才能判断哪根是地线,哪根是零线,因为它们是短接相通的

网友A:
什么理由使你认为压缩机会烧坏呢?仪器房里的布线如果很规范,可从外观上就区别出地与零了:地线应该应该用黑色,线径略细。零、火一般一样粗细。这是我的经验,仅做参考。

网友B:
工作零线一般用黑色,线径与火线一样.
保护接地一般用双色线,线径不能小于2.5

如果你的电力系统是工作零线与保护接地相连,那在比较重要设备边,进行重复接地,这样系统中心点就不会偏移,压缩机不会因为2相电压升高而烧坏.(过载另论)

网友C:
请问一下各位:我单位自备的柴油发电机输出的电源中性线要不要接地?谢谢大家的指教!

楼主:
谢谢顶楼、2楼的师兄的帖子,我仪器房里的空压机已经坏了两三个了,结果都是线圈烧了!?所以我就片面的认为保护接零有问题。
鄙人才疏学浅,望各位师兄赐教

网友D:
你有必要翻书研究一下保护接零的原理!

网友E:
柴油发电机输出的电源中性线可以接,也右以不接,最好接地。

网友F:
我认为也要接地!

网友G:
关于地线和零线的区分:经过开关或熔断器的的零线,没经过开关或熔断器的是地线

网友H:
工作地和保护地接在一起,会不会烧压缩机线圈,我不知道;但将工作地和保护地接在一起,是安全用电规范不允许的。因为PE线(保护地)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有电流流过的。按照规范,采用保护接零时,在电源中性点(TN—S制)或配电柜进线处(TN—C—S制)N线与PE线分开后,两者间就不能再有电气连接。

网友I:
测量一下对地电压

网友J(2010-05-07):
另外再拉根底线,或者就地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