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我用的是一个三十千瓦的电动机,这几天总是电流达到60而它的额定电流是56.8,想着是不同心,可调了好几次也没调好,有时电流也会降到50.用手转动感觉也很轻松,各为老师这是为嘛啊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A:
5%不算多吧。负载如何?不同心如果很严重的话可能早烧了,我单位一23kw引风机就是这样的,烧了很多台电机了,跟领导建议买整套新的却不被接受。

楼主:
负载时会电流会到70A.温度升的也很快.

网友B:
拖动的是什么负载,会不会是负荷过大?

网友C:
负载过大,换电机吧.别忘了加装保护.

楼主:
负载没问题的,电机和那个供水泵是配套的

网友D:
看看空载电流是多少?
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空载电流125%问题不大

网友E:
你這玩兒我想與好多情況相關﹐電源電壓是不是偏低﹖軸承是不是不好﹐有些新軸承也是不行的﹐如果響聲大肯定是軸承不行。象這么大的電機要換那種很好才行﹐你說的不同心我想不太可能﹐因為以前能用﹐不會突然偏心的。還有絕緣問題﹐打一下絕緣﹐水泵是容易進水的東西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试过你们说的各种方法以后,电流降到了50A,可比起以前时电流应是不到40A的,如果负载加大不知电流会不会超过六十啊

网友A:
水泵是多级涡轮泵吧?给轴承加点油试试。我感觉这种泵如果有不同心,比较容易受伤的是泵而不是电机,当然最后也影响电机,而且轻微的很不容易觉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联轴棘爪有损坏需要更换,最好换一套,包括橡胶垫全部换新。现在的电流也在允许范围内,水泵的负载变化一般也不大,所以可以放心用了。

网友F: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可以从温升,转动时的噪声区别,如果转动是比较平稳的声音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G:
你的负荷怎么样,可能是超载或是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