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我用的是A4系列的松下伺服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一通电它就转(此时没有模拟量输入啊),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零漂了。
肯定是做的不是全闭环,也就是说电机到上位机见没有反馈。做全闭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解决方法还有一个,调71号参数。

网友B:
我用的是副士的,一通电它就转几下,然后就停下不动了,再给控制信号也没有反映了。

怎吗绘事啊??(我是新手)

网友C:
有点漂移..看说明书调节下参数吧..每种牌子调整的参数不一样的.
上面那位用富士的朋友,你要看你给的是什么信号,脉冲就用位置控制,模拟信号就用速度控制哦
还有就是看看接线有没问题

网友D(2006-04-05):
松下的确实是 有零漂  你需要调整参数
pr52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我
021-63577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