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5):
有一个很简单的温度控制系统,给粘胶加热,目的就是为了让粘胶干得更快,但是又不能超过一定的温度以免损坏所粘设备和胶性。请问怎样做既简单又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望各位看到的大侠能指点12,小弟新人,希望大家帮助我。先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温控器 +SSR +电加热 最简单

楼主:
谢谢你了.
请问高手.选择omron的温度控制器,只用做简单的温度控制用(当加热丝的温度超过100时,自动驱动继电器断开,)另外可以显示当前温度,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实惠.望指点.
还有想问一下,相应的固态继电器怎样选择.固态继电器有常闭触点没有?

网友B:
你這個問題比較難做了﹐如果要精確控制那就要分段了﹐第一段加熱到一定的溫度﹐再加熱到設定溫度﹐如果是一般的要求不高﹐隨便找個溫控器就得了﹐固態繼電器我知道的都沒有看到有常閉這個東西。加熱一般用可控硅來控制﹐也能線性升溫﹐固態繼電器對沖擊電流也不是很好使。

网友A:
温控器选择要看自已感觉,我觉得数显的比较好,直观,型号可以上网上找,很多的,SSR作用就象接触器,但没有常闭触头,只有与温控器相接的驱动端子与主回路端子,有三相的,有单相的,可根据需要选择.主要看额定电流.

楼主:
想知道OMRON的时间继电器(带通电闭合延时断开,断电也断开的常开点,)DC24V有什么型号,比那种常开点延时闭合和常闭点延时断开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贵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