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请问一下各位:我单位自备的柴油发电机输出的电源中性线要不要接地?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要吧,我们公司的每台都有单独接地,但要和机体外壳接地分开

网友B:
要的
打一排3-4根
间隔2-3米
每根长2-3米
用扁铁相连,做防腐处理

网友C:
不用我公司就没有接地,只是机组接地

网友D:
哪要看你们公司的保护是接地还是接零,如果你的发电机和变压器电力相通就不要中点接地。

网友E:
好象所谓的中性线是供电局给的 也就是  0电位 线吧,
如果没有的话  好象都要分别接地... .
小弟如果哪里说的不对请 各位  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