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请教各位大虾,
我做了一个多机的自由口通信, 是S7-200 跟12个RS232设备通信,PLC发地址是从第一个循环发到第12个的,  但是由于串口设备老是坏, 所以PLC 机器就会停在那个损坏的设备一直发地址,
请问有没有方法能够在设备损坏的时候自动跳过去,以后都不再发这地址??

网友A:
设置停止时间,超时没有数据返回就认为从站故障,向下一个从站发送数据请求

楼主:
谢谢了, 那就是说下一次通信还是要运行到这一步,还要继续发这地址? 不能把它跳过去么,

网友B:
我做过一个自由口和十多个485从站通讯的程序,每个站每次读取数据的时候有个超时,如果没读到数据自动跳转到下一个站,第二次循环依旧如此,这样有个好处是当损坏的站修好后系统能自动恢复数据.

网友C:
4楼的朋友给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正在搞这个一直没有搞出来!急急呀!如行发到我的邮箱:    fyta@163.com     或   jkfyt@163.com   QQ 2495688

网友D:
4楼的朋友给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正在搞这个一直没有搞出来!急急呀!如行发到我的邮箱:   kst@kst618.com     QQ 358471303

楼主(2006-08-30):
为什么我使用4楼说的方法调试, 老出现通信中断的情况
我查询大概50毫秒,如果没有受到数据,那么通过 设置SMB30 关闭接收, 然后发送下一站地址,设置SMB30开始接收, 这样循环下去。。。。。

但我出现的问题是: 比如有12个站, 正常发送应该是从站1发送到站12 , 可通信时候可能出现只发送 1到5站, 或者其它的, 但也有可能全部发送成功,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看看

网友E:
问题可能出现在时序上。或者是通讯中断和定时中断打架。你可以写入一些记录监视程序,记录通讯过程中的站地址变化情况,再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