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6-02-16):
现有一台3相380V的电机,550W,电机绕组是星形接法,只有三个接线端,请问这台电机可以接3相220V的电源么?如何接?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爱摸能坐。。。

网友B:
在其中两相之间 加一个电容

网友C:
把电机打开,把他的每个绕组分别找出来,!

网友D:
好简的事哟.抽出绕组端子.接成角形就可了.做好接头绝缘

网友E:
可以啊    改变一下绕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F:
用电容移相法啊.不知行吗?

网友G:
接线,该成三角形,就可以.

网友H(2010-05-07):
不能用电容移相,你这个供电系统是三相220V,单相110V的日本,美国的供电系统。你把你的电机改成三角形,就可以直接接三相220V电源了,不过转速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