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换算,一密尔等于多少毫米

网友A:
老大,你是搞那行的?

网友B:
约1/40mm

网友C:
我认为:
应是1um,中译为1密尔,如是这样那就是1/1000mm

网友D:
一密尔,英文为1mil,即为千分之一英寸,为25.4/10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是搞那行的?
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怎么了

网友E(2012-09-04):
是PCB设计吧,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F(2012-11-17):
引用 网友D:
一密尔,英文为1mil,即为千分之一英寸,为25.4/1000mm.

网友G:
这个分不同行业 约定俗成的叫法 如果是 pcb布线 就是2.54mm/1000
如果是机床加工行业 国内约定俗成的意思是1mm/1000
机床加工 类似的叫法 还有 “道” 意思是1/100mm

网友E(2013-11-15):
电路板设计中用到到的长度单位,DIP封装的集成电路两脚距离是10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