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现在本人有个问题

现有
CQM1H--CPU21
模拟量模块用AD041

现在模拟量在PLC中读不出来,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能设置什么的没弄好吧
欧姆龙的模拟量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B:
没用过,帮不了你!

网友C:
输入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是0-10V\4-20MA,模块设置占用了哪个字?调用占用的字编程,编程要用SCL指令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据. 试试看.

楼主(2006-06-01):
呵呵
我知道了
是选型不对

网友D:
我是个新手,想向你学习下关于你说的CQM1H--CPU21,CPU上有一个通信口,是九针的COM口,我想用这个口来读一个扫描器的资料,但是我没有做过,不知道如何设置,还有程序如何写,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
QQ:446489826
MSN:zhangquanliang7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