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我欲用三段的多端管线方式,发送PTO脉冲,即启动电机、恒速运行、减速电机的功能。按照资料上指导的,我写了多端管线的程序,控制字节用了资料中的例程16#A0,并允许了全局中断,但是调试中发现,只有三段折线中的的一段得到执行,后两段进行不下去了!
    开始我怀疑是中断方式有什么问题,于是去掉中断的代码,直接调试发脉冲的部分程序,艾呀,还是只能执行第一段的,?!!
    资料有明说“多端操作,根据包络表的完成调用中断程序。” 为甚么我的多段管线不能实现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我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实现多段管线的功能呢?
    谢谢啦!!

楼主:
有人用过多段管线发送脉冲吗? 这个到底该怎么用呢?为什么我的输出脉冲得不到折线变化啊?? 我真的急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西门子软件-帮助里,有个实例,即计算过程。你仔细看一下,如果不行,也可以去西门子网站上看看相关的实例,或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有西门子手册,按照上面的例程序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能执行到第二段包络线,真是奇怪了,

楼主:
还没有高清楚  做了多次试验了   啊      请知情者教导一下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