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 server

楼主(2006-02-16):
opc server 有什么作用,opc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A:
OPC是OLE for Process Control的缩写,OPC是指一个标准的、与制造商无关的软件接口,使得不同应用程序、控制器能相互交换数据。

楼主:
是不是西门子WinAC自带opc server这样WinAC就能和其它软件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