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6-02-16):
[精]
请教一个不专业的问题,本人喜欢钓鱼,冬天也不闲着,冰钓需要在冰上打洞,我想作一个电动冰钻,钻头已经有了,需要一个动力装置。从国外产品看到采用直流电机,电压12v,工作电流大约20A,加一个齿轮变速箱,速比1:40,减速后转速大约200rpm。先恳请各位专家们帮我计算一下这样的电机减速前的转矩是多少,减速后又是多少,在国内有这种已配好减速装置的电机吗,请各位专家推荐,要质量好的。在这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呵呵,题目出得好。可以检验这里的好事者的专业基本功。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把计算步骤和公式列出来,比试一下,期待。

楼主是不是太奢侈了,不就是钓鱼嘛,至于这么投入吗?可是要花不少的银子的。减速机电机加上钻头装卡,自己做?是不是不太方便呀?最近,我看买家具安装的师傅干活,他们用的电动板手是充电的,用它改装一下,不就可以作为手电钻使用了么?而且是现成的产品,只改装钻头的装卡部分。是充电的,可以无线移动。如何?

你是北方人?南方连冰都看不见的。

网友B:
楼主太不了解行情了。
市面上本来就有这种转孔机卖。
在专卖电动工具的门市部就有,叫做大理石转孔机。比你自己做的更方便使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的答复,声明一下我是学化学的,对电机真是不懂。

二楼的方法的确有人用,手电钻是18 volt Ryobi cordless drill,我想国内用的多的是博世,可最大问题是电池太小,一般也就2AH,冰钻口径在15-20cm,冰厚在20-50cm左右,手电钻一个电池打不了几个洞。

三楼说的东西我没见过,不知是用电池的还是用市电的,在冰上打洞要四处走,拉着一根电线可不成。

还请各位继续赐教。

网友A:
这么有意思的帖,为什么没有人顶呢?

题目提出的条件:直流电机做驱动,电压12v,工作电流大约20A,加一个齿轮变速箱,速比1:40,减速后转速大约200rpm。求:电机减速前的转矩是多少?减速后又是多少?

答:...

楼主:
老大别客气了,亲自出马吧

网友A:
哈哈哈,你应该找到答案了。自己算一算,不就结了。
第一步,估算直流电机的电磁功率:电压*电流。
第二步,估算直流电机的输出轴功率:效率*电压*电流。(小功率的电机效率一般比较低,70-80%);
第三步,根据公式:电机输出轴功率=转速*扭矩/9550(转速,根据变速箱的变比得到)
第四步,...
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估算电机的效率,效率准确,计算的输出转矩就准确。知道吗?这个题目,是传动设计的基本功,在已知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求解系统的设计参数。完成系统的机械与电器元件的选型。

网友C:
根据能量守恒,再乘能量转换的效率应该最简单.12V的电机电流20A?和汽车的起动电机差不多了,不太可能这么用.

网友A:
既然是玩,出个馊主意。用小汽油机作动力,在冰面上钻孔,爽。

网友D:
六楼的说的还比较对哈!!  也可以根据电机上面的参数!来算!!!!!!!!!!!!!!!

楼主:
按老大的提示,我试着计算如下:
1.电机的功率 P = 12V x 20A = 240 w = 0.24 kw
2.电机转数 R = 200 x 40 = 8000 rpm
3.电机的转矩 m = 9549 x 0.24 /8000 = 0.28647 nm
4.齿轮减速后(效率80%),扭矩 M = m x 40 x 0.8 = 9.16704 nm
不知对否,如果是这样,扭矩并不很大。好像手电钻都比这大。

楼主:
作业交了,没有人判卷吗

网友A:
呵呵,是这么回事,不算不知道,一算就知道了。扭矩小吧?这是一种估算,8、9不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