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我这有一台11KW的三相鼠笼式电动机,由一只100A的带漏电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热继电器串联控制电动机启动和停止,即直接启动。目前遇到问题是空载按接触器按扭启动或停止电动机时,会经常跳空气开关,大部分时候启动是不跳。另外说明下:空气开关是三相接线的,不带零线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漏电保护动作了,你是不是在原电路中加了接触器,使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漏电保护动作了。

网友B:
空开选DZ20-100/330试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漏电保护动作了,你是不是在原电路中加了接触器,使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漏电保护动作了。
那就是说不能使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了??还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选DZ20-100/330试一下,祝你成功.
这个型号的空开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D:
我觉的开关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按原文“启动或停止电动机时,会经常跳空气开关”,启动或停止时接触器吸合释放的振动造成空气开关的脱扣器动作。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不妨试试
另有一个可能是线路中有断续对地的情况,造成漏电保护动作。
有容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开关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按原文“启动或停止电动机时,会经常跳空气开关”,启动或停止时接触器吸合释放的振动造成空气开关的脱扣器动作。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不妨试试
另有一个可能是线路中有断续对地的情况,造成漏电保护动作。
空开都是新买的,应该没问题吧?!
另外接线也非常短,我也换了线都还是如此

楼主:
我想是不是三相带零线一起接入漏电保护器,就可以克服接触器动作时三相触点不同步所引起的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漏电保护动作问题?请有现场经验的师傅赐教!

网友E:
新的?!
如果排除漏电的可能性外,换了空气开关吧,不要过份相信新的器件

网友F:
你最好选择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

网友G:
最大可能是开关 接触器和电源可能性小。我曾经连换3个新的空开。
 漫漫找

网友H:
应该是漏电的原因,我们厂现在都不用漏电的了,很烦.

网友I:
空气开关可能有问题     或者是交流接触器某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J:
你的控制回路电源是不是从100A的带漏电空气开关的下口要的,如果似的话,就会造成三相不平衡,漏电空开动作,
建议更换四相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控制回路电源是不是从100A的带漏电空气开关的下口要的,如果似的话,就会造成三相不平衡,漏电空开动作,
建议更换四相空气开关
和你说的一样,有道理,谢谢!

网友K:
如果排除漏电的可能性外,看看空开质量。

网友L:
3相不平衡不会跳的.但控制回路必须从开关输出端接线(要380V.220V零线回路不过开关.会使开关的零序电流互感器感应出电流.开关动作.

网友M:
是开关问题,如果你降压启动好很多,如果一定要角形直接启动,那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开关和接触器,我试过用角形直接启动75千瓦的电机,630的空开一样跳

网友N:
换个不带漏电的空开就试出来了.
我估计是容量有点小,开关的实际能力比标称的要小,而且各个厂家的质量也不一样.

网友O:
将漏电空开的漏电部分屏蔽掉,试几下就会现原形的(拆开空开的盖子,断其漏电部分低压电源,或在机械挂钩上做点手脚就可以。

网友P:
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就可以了,干嘛非加漏电麻烦,容易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将漏电空开的漏电部分屏蔽掉,试几下就会现原形的(拆开空开的盖子,断其漏电部分低压电源,或在机械挂钩上做点手脚就可以。
好办法,但我没拆开过,试试看
还有应该不是空开容量小的原因,因为停止电机时也会跳空开

网友Q:
你的交流接触器是220还是380V的?

网友R:
基本上同意以上各楼的看法,你连一个这样简单扼要的问题都搞不掂上工控网来求学就要有你这一种态度,虚心一些.祝你成功技术进步!更换开关然后再检查各接触器的触点和马达吧!大哥:星三角启动是最基本的东西呀!

网友S:
我都没怎么用过漏电开关,麻烦,除非客户要求。

网友T:
换一空开DZ20-100/100A试试,控制回路有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