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信号线和220V的电源线靠的近的话,有没有办法降低干扰?

感谢各位牛人的回复!

网友A:
信号线用屏蔽线

网友B:
信号线用屏蔽线,并且尽量不能与电源线平行布线走线可与之交叉或者用金属管道布线才能防止干扰这个方面我试过多次了!

网友C:
除了以上办法还有就是多点接地!!!

网友D:
信号线两端加过滤电容,一般按50频率计算,据说效果不错
自己也用过,因没示波器,无法看到最终,但感觉效果不很明显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信号线一定要用比较好的屏蔽线,而且接地一定要良好,尽量不要和动力线平行,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在你的信号线外面套上金属软管,并把金属软管接地,效果应该不错啊!~

网友F(2006-03-18):
干扰特别严重的场所,也可以给屏蔽信号线加上铠装保护层,做成铠装电缆。
当遇到无法将信号线和220V的电源线保持足够的距离时,也可以将220V的动力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别合成在一根综合电缆,通过屏蔽绝缘隔离,加上正确的接地,实现电磁兼容!
铠装层通常使用高导磁率的钢带(管道或直埋敷设)或钢丝(水下敷设),既有磁屏蔽又有静电屏蔽保护,还可以抗拉、防鼠。
施工时,既不需要砌电缆沟,也无须在拐弯处留置电缆井,当然更不需要预埋护线管材(过马路必须穿钢管除外),直埋!可降低工程总造价!
以上做法在实践中应用很多,我们有大量成功的工程案例。

网友G:
我遇到的问题:profibus-DP总线接入电柜,连接BL20耦合器然后连着I/O模块,当电柜门打开的时候,电柜照明启动,电柜风扇关闭,就在这一瞬间,总线就断网了,几秒钟之后总线自动恢复正常.总线本身有屏蔽,照明,风扇动力线做了屏蔽还是跟之前的效果一样.这种故障怎么处理呢?

网友H(2016-08-12):
回复 网友F:
你好,请问有可以把信号线屏蔽保护起来的保护层么

网友I:
1.多层屏蔽线,然后绝对接地
2.布线的时候强弱电尽量分开
3.网上可以买到信号隔离器
以上3种配合使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J:
信号线一端接地,不要同电源线平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你指的是绝缘隔离的内护套层么?

网友K:
这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网友L:
线槽做金属隔板隔离,还不行的话做金属线管单独走线,信号线本身用屏蔽线单边接地这个应该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