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2-16):
szkgs先生:
       你好,很佩服你的知识。我有一些问题请教:
   1.如何绘制表格?
   2.对一部分图形进行复制时,有时出现某些线段重合(比正常线段粗),或出现某些线段交叉点没有黑点的现象,即使定位准确也出现此类问题,应如何解决?
   3.能否象windows中按住<ctrl>键进行多选那样,一次选中不连续的多条线段或多个符号,以便于进行修改?

网友A:
1.可以直接画,用“线‘画出即可。有何具体需求,请上图。
2.导线交叉时,如果有连接,会产生黑点,如果不连接,没有黑点。如果是非导线,则没有黑点。具体请上图。
3.Windows的基本命令在这个软件中一样可用。如<Ctrl>,<Shift>等。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画控制线路,在火线L和零线N之间画了一部分线路,我想继续在L和N之间复制其中的一些线路,选中复制时, 被选中的一部分L或N上的线段不能与原来的L或N线准确重合,或者原来一些线段与L或N线的交叉黑点在复制到L或N线上时不见了。
   我不会贴图,不知说清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