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西门子3RV1031-4EA10断路器,电流22-32A可调节。用它配合接触器控制电动机或其他负载时,可以由T1.T2.T3接三相电源,L1.L2.L3接输出吗?请高人指教!!!

网友A:
非要这样用问题也不大!

楼主:
有人这样用了,我想知道可否,依然可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B:
可以 我们厂就有好几个位置都是这样接的,而且都是原装设备。至于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那就不是很清楚了,一直都没保护动作过。有一个是带漏电保护的,动作过,但是那是因为漏电流大了的缘故

网友C:
从L1 L2 L3输入也行吧,非要从T1 T2 T3那边输入吗,请指教?

网友D:
没有拆过西门子的,从原理看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是交流电,所以无所谓正反了吧。它的电流可调,我估计是调节磁心的深度,所以也不影响。弊端就是容易给不知情的维修人员造成误判。

网友E:
可以 我们厂就有好几个位置都是这样接的,而且都是原装设备。至于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那就不是很清楚了,一直都没保护动作过

网友F:
非要这样的也可以,不过要标示一下,给别人一个明确的指示

网友G:
没有用过西门子的这系列的断路器
只晓得施耐德的NS系列的断路器下进线是不影响电气属性的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