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我是学变压器设计的,刚开始工作,我们想开发三维制图,请教各位大侠用哪种软件画变压器的立体图比较好,而且易学好懂,先谢谢了。了解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06-08-01):
CAD 或者是3DMA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学变压器设计的,刚开始工作,我们想开发三维制图,请教各位大侠用哪种软件画变压器的立体图比较好,而且易学好懂,先谢谢了。了解的请多多指教!

开发三维制图可不是小事啊,利用三维制图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