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6):
请问各位高手们.选择omron的温度控制器,只用做简单的温度控制用(当加热丝的温度超过100时,自动驱动继电器断开,)另外可以显示当前温度,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实惠.望指点.
还有想问一下,相应的固态继电器怎样选择.固态继电器有常闭触点没有?
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