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昨天,和一位工程师聊到给传感器消除磁波干扰问题时,他说在屏蔽线外面,每隔一段就套上瓷环,可以起到抗干扰作用!!
    小弟孤陋寡闻,头一次听说,有这种方法.以前只知道金属屏蔽。
     遂跑到论坛请教诸位达人,是否有这种方法,如果有其原理又是怎样的。还望清楚此法的高手指点!!

网友A:
有的,原理是消磁.

网友B:
应该是磁环吧?吸收干扰信号能量的。

网友C:
采用高导磁率的钢带、钢丝等材料的铠装电缆,具有非常可靠的磁屏蔽效果!其原理与磁环是一样的,且效果更好。
     一些要求较高的的线路,通常都是采用铠装保护的。

楼主:
昨天我问那工程师,他说跟电烙铁的芯一样的材质,我想那该不是“磁环”吧,那不明白,所以来问大家了~~~

网友D:
谢谢四楼的大哥,我又学到了点东西。

网友C:
有关电缆的选型、设计、敷设等请参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8837

网友E:
干扰的问题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您采用加隔离变压器;注意电气柜里布线,动力线和信号线要远离。信号线采用带屏蔽层的,屏蔽层可靠接地。可靠的接地(首先要确认地线桩是好,有一个接点电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