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请教:西门子有没有模块能够把从热电阻读上来的数转化为模拟量呢?
或者有什么方法能把电阻的欧姆信号转换为毫安信号介入模拟量输入模块!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300、400系列中有模块可以直接接热电阻的

网友B:
200中也有模块可以直接接热电阻,EM231 RTD,要转换为模拟量,需要模拟量输出。

网友C:
有卡式温变,温度直接变为电流的,还有变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