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请教一下利用HALL A/B/C和Z脉冲是如何求得位置初值的

网友A:
据我所知.直接利用HALL没有办法得到初值,必须加一个行程开关才能得到,否则只有利用绝对编码器才能得到.

网友B(2006-09-14):
楼上说的没错,我搞定了机械手的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