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各位高手:我现在在做一个流量监测系统,plc每5秒钟采集一个数据,通过t和vb的mscomm通信,把数据正确显示在vb的文本框中,现在已经能显示瞬时数据了,

但我想把显示的数据每5分钟保存到数据库中(access),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得能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01通过t和vb的mscomm通信,把数据正确显示在vb的文本框中,现在已经能显示瞬时数据了
说明通讯协议已经解决!

02保存到数据库中(access)
看相关书籍,有用dao的,也有用ado的

楼主:
谢谢吴辉:能不能提供详细一点的源代码,因为我是一个新手,所以做起来很难,我想我的报表应该是这样的:比如时间为:1:05  1:10 1:15......1:55  2:00..........等时间来保存数据

网友A:
代码网上很多的,自己找一下!思路一般是这样
1.准备:先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建立一个表,字段为编号,日期,电压,电流等(举例,看要求定)
2.与plc通讯,读电压,电流到text中,在代码中打开数据库,然后判断间隔5分钟是否到?

网友A:
时间到,添加当前值到数据库表中,如此循环.
要做报表等,数据就从数据库表中取得!
都是很常规的内容,都有的 !

楼主:
现在与plc的通信已经做好,数据也已经能够正确显示了,但就是为了保存数据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数据库我也已经建好了,但怎么去判断时间到,怎么到凌晨0:00时候要变为第二天的数据了,我不知道,还望吴辉老师能够帮忙一下,可以吗?数据库为data

网友A:
老师就不敢当了!
vb里有date/time函数啊!

楼主:
你能简单写一下程序的源代码吗?就当我是一个不懂vbr 学生吧,谢谢你了!!!

网友A:
Dim IntMin As Integer
Dim IntSec As Integer
Private Sub Form_Load()
Timer1.Enabled = True
Timer1.Interval = 400
Timer2.Enabled = False
Timer2.Interval = 1000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IntMin = Val(Mid(Format(Time, "hh:mm:ss"), 4, 2))
IntSec = Val(Mid(Format(Time, "hh:mm:ss"), 7, 2))
If IntSec = 0 And IntMin Mod 5 = 0 Then
   'record
   'date=txtdate
   'time=txttime
   'voltage=txtvoltage
   'current=txtcurrent
   Timer1.Enabled = False
   Timer2.Enabled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2_Timer()
   Timer2.Enabled = False
   Timer1.Enabled = True
   'open db,table;record addnew,record update;close table,db
End Sub

网友A:
但怎么去判断时间到,怎么到凌晨0:00时候要变为第二天的数据了
5分钟时间到可以用上面我写的,凌晨0:00时候要变为第二天的数据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数据库字段里有日期的,你要做日报表就where date="yyyy-mm-dd"好了!

网友A:
哈哈
你部门经理了,手下还没个把兵啊?不如把我招去好了!

楼主:
谢谢吴辉老师的大力相助,我好好学习,试试,能与你交朋友吗?以便能后能向你请教!!!我的qq是:17190009

楼主:
谁是部门经理啊,我不是啊,我只是觉得vb好玩,就想学一学,但真的学起来也不容易啊,学vc好象又比vb难吧!!我是浙江的

网友A:
性  别: 男
所在单位: 浙江兰溪自来水公司
真实姓名: 徐惠
省  市: 中国 浙江 金华 义乌市
通信地址: 浙江兰溪自来水公司
联系电话: 0579-0579 8927123
领  域: 水处理/环保
单位性质: 最终用户
职  位: 部门经理
注册时间: 2005-12-30 13:51:00
最后登录: 2006-2-21 13:33:00
Email: 请在本页面下的文本框直接发信息和Email给该用户
个人简介:
主 页: http://
毕业院校:
感兴趣方面: PLC 可编程控制器 工业以太网 PC based 工控机 变频器与传动 工控软件 数据传输遥测遥控

楼主:
我们供水公司,一般都是以电气自动化方面的人比较多,对于计算机的人很少的,所以一般工控都是搞工控的技术公司人来做的。我刚开始接触vb,所以就想搞一个简单的流量监测系统做,从网上查询了但,没有查到这方面的,关于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怎么做有介绍。
有时候看书的效果并不一定好,有了你们这些老师的指点,有时半功倍的效果。

谢谢你,吴辉。你是搞软件的吗?

楼主:
那现在搞软件的人很吃香的,你也可以与人合伙搞软件开发

楼主:
与我们公司有业务来来往的好多都自己开软件公司,搞什么营业收费系统及远程监控系统

网友B:
哈哈就你们俩聊了 那我也说说我的问题,请吴辉大哥帮忙,我对VB不是太清楚,现在作毕业设计,不知道那个采集卡采集到计算机的数据是先进界面显示还是先进后台数据库存储?而且如果象 上面的数据在界面内显示了,是不是就可以自动地存储到access表格内呢?那个access可不可以按自己设定的形式设计,列表那边可不可以设置表头??多谢

楼主:
我想一般是先在界面显示吧,因为采集数据一般是几秒钟一个,而保存不会是几秒钟就保存吧,那你的数据库也太大了。

网友B(2006-03-27):
那请问一下,数据采集卡过来的数据,可不可以按照我设置的格式,进行数据采集,比如说我设置开始采集,停止数据采集等

网友C(2006-09-18):
shxu2005你好:
     我也在做一个vb的程序,是毕业论文,需要30秒采集一次数据,我对软件不是很熟,想请教你帮忙,能不能把你的源代码借给我参考一下。拜托了。

网友C:
我也是用vb做通信数据采集,能否把你的通信部分源代码借给我看看,在下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