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精]
在ABB的ACS800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中,规定30KW以上电机,变频器供给电机的电缆不能用3+1的电缆,只能用3芯电缆。否则会产生较大的轴电流,烧毁电机轴承。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吗?

网友B:
谁讲的?乱说.
就算不用电缆将电机接地,大部分电机还是通过机台接地.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嘻嘻嘻,三楼的“宽容”说的有道理吗?首先声明,我也是同意“宽容”观点的。可是,为什么楼主要抛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题提得很好。ABB的ACS800使用手册我也翻过,只是现在手头上没有,既然能提出问题,而且有出处,怎么解释呢?关注中。

网友E:
我也感觉不可能的
一般的都需要接地的,不用3+1怎么接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不可能的
一般的都需要接地的,不用3+1怎么接地啊
电机的接地一般都是单独接地的.我通常也不用3+1电缆.
3芯电缆外加金属管或金属软管(包括本身的屏蔽层)可以有效的消除变频器至电机之间的线路对其他设备的噪声干扰(电磁辐射)和高频抑制作用,尤其对大功率电机更重要.
对于有出处的关于3+1电缆会造成损坏电机轴承的事情,我认为楼主应该核对一下中英文说明书.大多数的中文说明书翻译的很烂,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不明白的情况比比皆是.
人云与云的作技术态度是非常危险的.

楼主:
我提的问题请看ABB ACS800硬件手册第37页“可选电源电缆类型“。

网友G:
关注中....
坚决抵制日货...!

网友H:
电机不接地能行吗

网友I:
我见过的变频不多.但从75--0.75KW的都是用的VV--3+1的电缆.且经多年使用运行正常.并无异常现象.

网友J:
参考图
[精]可参考下面这个图(acs510)

网友K:
ABB ACS800硬件手册第35页“可选电源电缆类型“。的确是这样写的,我也向知道为什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L:
挺复杂的。 3+1电缆称为不对称型电缆。相线与地线间的电容分布不对称。高频谐波容易在电机上引起电容性的轴电流。与电感性的轴电流相比,绝缘轴承对这种电流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概念好象是进几年才在国外一些大的公司提出来。

网友D:
楼上可否具体的解释?绝缘轴承不是已经把转子和定子在电气上绝缘了吗?轴电流的通路呢?那棵地线电缆不是接在电机的外壳上吗?请说明。最好画个示意图出来。谢谢。

网友L:
[精-精-精]看一下ABB的英文说明吧。不翻译了,花了时间还会被说是没水平。需要解释一下,绝缘轴承存在分布电容,而高频谐波电流是非常“喜欢”通过电容负载的,电气上并不是绝缘的。这跟工频时的概念是不同的。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上的说明,封了3个精华,以示感谢。

楼主:
为给电机接地,需要单独拉一根电线或电缆

网友M:
不可能吧  没有道理呀 !!!

网友B:
胎里带来的毛病,却完全把问题推给电缆.
很多变频器都有明确说明,见议不要使用非对称电缆,而不是不能使用.
jamswendy你自已是否完全遵守使用对称电缆?
无论ABB的说明书是谁翻译的,的确是很烂.并没有针对你而讲.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胎里带来的毛病,却完全把问题推给电缆.
很多变频器都有明确说明,见议不要使用非对称电缆,而不是不能使用.
jamswendy你自已是否完全遵守使用对称电缆?
无论ABB的说明书是谁翻译的,的确是很烂.并没有针对你而讲.
首先自我澄清,我不是ABB的,ABB手册也不是我翻译的,我没那水平,差远了,哈哈。前面的只是说笑罢了。我做的传动系统是严格按照EMC标准的,在这点上面我是决对不会含糊的。关于轴电流的问题,如果使用大功率,690V系统,而且你的运气又不那么好的话,它会把你搞得很头痛的。因此,我更宁愿花多点投资,精力在系统设计上。当然,如果只是一些小的泵,风机什么的,那就各随所便了。
To kdrjl 斑竹,那些文件只是信手借来,不值那么多钻石吧?也好,哪天失业了还可以拿到档铺去,哈哈。

网友D:
嘻嘻嘻,楼上好!我封精针对的是你的提示,不是转帖。那个“电容”的提示,让我我茅塞顿开。看来,轴承还是用陶瓷的绝缘好,可是陶瓷的太贵了,也不好配呀。轴承座加绝缘垫,就会有“电容”的问题了。
感谢楼上点拨。受益。

网友L:
[精]
引用 网友D:
嘻嘻嘻,楼上好!我封精针对的是你的提示,不是转帖。那个“电容”的提示,让我我茅塞顿开。看来,轴承还是用陶瓷的绝缘好,可是陶瓷的太贵了,也不好配呀。轴承座加绝缘垫,就会有“电容”的问题了。
感谢楼上点拨。受益。
这个电容的问题也是最近经过这方面的"高人"点拨才"顿悟"的。其实专家的提示,对这类型的轴电流,只能尽量减收,而不能完全隔绝,这才引发了使用对称电缆的话题。并不是说是非对称电缆会引发轴电流。
根据国外的一些文献介绍,轴承会否损坏并非与轴电流大小相关,而是与轴电流密度相关,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运气”问题了。就是说,即使你的电机轴电流很大,但密度不大,电机也可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容的问题也是最近经过这方面的"高人"点拨才"顿悟"的。其实专家的提示,对这类型的轴电流,只能尽量减收,而不能完全隔绝,这才引发了使用对称电缆的话题。并不是说是非对称电缆会引发轴电流。
根据国外的一些文献介绍,轴承会否损坏并非与轴电流大小相关,而是与轴电流密度相关,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运气”问题了。就是说,即使你的电机轴电流很大,但密度不大,电机也可能没问题。
这些先天的不良问题的确是非常麻烦的.如果只是靠碰运气往往会死的很惨.如果严格按照EMC去做的话,成本费用会非常高.两难.
这些年来真正体会到做工控是非常不容易.

网友N:
可以用3+1但有区别
3+1=3个相线+1(地线与电机外壳,并不是电机的中线),接错的话---烧毁~~~
因为此时电机的中线对地是一个正的电源逆变而来的交变电源.

网友O:
还是没搞懂这个地线是接哪的?我的意思是电机上的那部分,转子还是定子??
如果电机有励磁的话又是怎么一个接法,谢谢!

楼主:
接地线是指接电机外壳的保护线,即PE线。

网友P:
经典。。。这个帖子值得收藏。。HOHO

网友Q:
确实只能用3芯电缆,接地线要另外单独走,不能用3+1电缆,我们上次在安装ABB变频器时厂家就这么规定的

网友R:
不要老是相信说明书。那东西只能相信一半。另一半就是你的实际。。。。。谢谢。

网友S:
可以用的,我们公司几十台ABB的变频器带的电机都是这样接的,3+1的1接电动机外壳,98年用到了,没遇到电机轴承烧坏的,电机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T:
楼主帮分析一哈

网友U:
变频器跟电机的地线能不能接到一起?如果变频器与电机单独接地,然后将变频器外壳与电机外壳连接,会不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网友V(2006-03-19):
[讨论]
对啊!接地都要用3+1电缆

网友V:
你们能不能把事情结合起来说一下
分析的明白些

网友V:
我的基础太差,我是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W:
就是说啊.不可能的吗.

网友X:
变频器不用接地不也是一样的用吗?对于小的电机,比如3KW以下的.接地不就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吗?

网友Y:
怎么可能呢1?
我用了那么多种变频器,没有说那本说明书有说不能用3+1的,

网友Z:
转子通过机台接地

网友AA:
关注中
习惯 成 自然

网友AA:
很好
习惯 成 自然

网友AB:
是铁都得接地啊我认为

网友AC:
是不是老兄记错了!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
?????????????????

网友AD:
大哥你好渊博 小弟佩服   小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也希望能和你讨论

网友AE:
没有理解哟~

网友AF:
混淆视听,这个绝对不是这样!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一定要3+1的屏蔽电缆

网友AG:
一般的都需要接地的,不用3+1怎么接地啊!

网友AH:
恩,前些天安装中遇到过,我知道一点,所以电机都用4 芯的,但那一芯没接地,电机单独接地

网友AI:
没道理吧

网友AJ(2006-04-25):
我用过45KW的ABB,用的是3+1的电缆,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呀

网友AK:
为什么不说的具体点啊

网友AL:
一般机壳都有接地的,如果再用3+1的话也可能会有误接的情况发生,
,

网友AM:
我单位好多变频器用3+1电缆没问题,

网友AM:
我单位好多变频器,用3+1电缆没问题

网友AM:
我单位用3+1没问题,电机功率从3KW-------75KW.

网友AN:
我不太懂,什么叫轴电流呢?绝缘轴承是怎么会事呢?
用3+1就是因为相线和地线之间有电容电流流过,因为变频器变频的原因使得这个电容电流有可能增大,频率越高电流也越大,请问是这样吗?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AN:
我估计和频率有很大关系的,也就是说电机一直用低频率的话是看不出问题的,一旦频率升高了可能就会发热

网友I:
你那ABB变频器不是控制高电压或大容量电动机的啊?

网友AI:
要真是这样,这说明书纯属扯淡

网友AO:
散发的送给

网友AP:
对这个问题,jamswendy和宽容的表述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再有不理解的问题最好复习一下功课.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运行条件不是十分苛刻的情况可以使用3+1电缆,

网友B:
最近为了出口到欧州的设备要做CE、EMC,仔细研究了一下EMC规则,发现如果国内有人说完全按EMC规则做设备的纯属扯淡!不服的可以去好好看一下EMC规则。另外在国内做EMC测试想通过很简单,只要肯花RMB就可以了。这也是国内的通病。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最近为了出口到欧州的设备要做CE、EMC,仔细研究了一下EMC规则,发现如果国内有人说完全按EMC规则做设备的纯属扯淡!不服的可以去好好看一下EMC规则。另外在国内做EMC测试想通过很简单,只要肯花RMB就可以了。这也是国内的通病。

你有看过ABB,Siemens,GE等公司在国内做的大型传动系统吗?

网友AQ:
我们那规定电机必须有独立、明显的接地点,不能用3+1电缆,因为接地线必须是裸线,绝缘线做地线容易引起静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最近为了出口到欧州的设备要做CE、EMC,仔细研究了一下EMC规则,发现如果国内有人说完全按EMC规则做设备的纯属扯淡!不服的可以去好好看一下EMC规则。另外在国内做EMC测试想通过很简单,只要肯花RMB就可以了。这也是国内的通病。

你有看过ABB,Siemens,GE等公司在国内做的大型传动系统吗?
我以前就是做GE的,无须你提醒。

网友AR:
不会吧,没见过,应该功率越高越应该用啊,不明白
???

网友AS(2006-05-26):
????
以质量求生存,凭信誉谋发展

网友AS:
ABB的变频器要特别点吧???????????????????
以质量求生存,凭信誉谋发展

网友W:
难道ABB的不需要接地?还是ABB自带.想想不可能啊.

网友AT: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U:
支持三楼的   我一年要用20———30个变频器都不回呀
——————————————————————————————————————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V:
我厂的ABB600系列15---350KW全部都用带接地的电缆向电机供电,控制效果良好

网友AW:
一台75kw一拖二的软起动在运行过程中起火,哪位老哥帮解释一下

网友AX:
变频器有接地,电机也要接地,再说了,烧电机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Y:
[原创]
不是烧毁电机,只是这样可以减少整个传动系统的电磁辐射,以及电机轴电流和腐蚀

网友AZ:
太精睬了

网友BA(2006-06-26):
想上传楼主提到的ABB800使用手册
看你们讨论,我真想上传楼主提到的ABB800使用手册或是硬件手册,但不懂怎么上传!!

网友E:
接地不要在变频器上接地啊
应该在电机的底座上接地把

网友BB:
电缆两端接地会因趋肤效应而发热。

网友BC:
不是很明啊!!

网友BD:
我就经常用的,怎么没事啊

网友BE:
我也用过
只是都是用3芯的
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BF:
用什么线啊'?

网友BG:
大功率的变频电机会采用绝缘轴承来避免轴电流将轴承烧毁。

而且电机本体会接地的,如果本体的接地电阻符合要求的话,电缆地线上的轴电流基本没有的。

网友BH:
假的! 我说的!

网友BI(2006-11-25):
不用3+1用四芯的可以吗

网友BJ(2013-08-09):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