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大家好,现在要向大家请教一下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问题
本人正在设计一方案:利用步进电机来控制一水位的阀门,以达到控制水位的目的,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的经验,特向大家请教,能否用步进电机实现闭环控制呢?PID的结果该怎样去处理,其方向随时改变怎么实现呢?请大家赐教!多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但是比较麻烦,你首先要搞定硬件问,然后才能搞PLC控制系统,你说的用PID是可以进行控制的,并且郊果是很好的。但是存在首较大的工作量。我认为你搞步进控制,还不如用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B:
请问什么叫闭环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to“蒲公英2”:您能不能谈一下具体做法呢?我是用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然后由步进电机实施执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PID的结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