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请问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能用单像220v输入吗?

听说可以用,我不大相信

网友A:
不能.会跳低电压.
只有极少的变频器可以大范围的设定低电压检测点.

网友B:
曾经有人这么接过,但是炸了。AB的PowerFlex 700可以3相单项灵活应用。
工控变频

网友C:
可以用, 我试过的,不过变频器参数改!

网友D:
可以,我以前见过"士林'变频器说明书有过.并强调220--230V单相电源必须接到R,S相.输出接三相电动机.且必需降低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使用.

楼主:
奇怪,我前段时间很久没来这个论坛

这个帖子我原来很早发过,怎么会变成 2006-2-17 19:55:00 发的

奇怪了

同时也问一下楼上的朋友,

就是说380v输入的变频器,如果接单相220v输入,就是接R和S端子吗?

其他的变频器可以用这样的方面吗?